楼主(2005-04-25):
各位大侠,小弟今日遇到个加热器选接触器的问题,机器有四根加热丝,每根2KW,通过温控表控制,达到温度希望接触器断开,温度不到接触器吸合!4根总共有8KW,不知道是选一个接触器来控制,还是选二个,或是选四个单独控制!还有就是选多大的电流的合适?(我想这个和电机选型不太一样吧!)

网友A:
你的加热器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如果是220V ,选一个就可以了。不过两个比较可靠。
如果是100V ,最好选4个。

网友C:
我觉得采用单项接触器比较好,那样比较容易控制。便于维修。。

网友D:
hehe,这种情况很多工程是用固态继电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