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6):
我单位给水泵所用的变频器为ABB的ACS60100603,不知为什么,现在无法把速度加上去?通过控制盘手动(本地)启动电机,瞬间电流为四五十安,然后稳定在十几安左右,且电机运转方向箭头来回变化几次后,变为反向运转指示,而电机转速却始终为零。按ACT键查故障记录,显示屏无反应,再按快速增加键(或快速减少键),屏幕上仅显示“1
 LAST   FAULT”,没有显示故障名称及上电时间。感谢各位长者的帮助与回复。(远程控制也一样)。

网友A: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你检查一下你的设置和外部给定!
PS:电机方向指示来回变动是因为你本地时给定为0

网友B:
应该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应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C:
联系北京ABB可能有帮助,24小时热线电话:010-67871888,我在半夜都打过,有用。
我遇到的问题是,通信连接不上,上电后一直在读盘。请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D(2008-08-23):
我单位的 水泵用了 ABB变频器(ACS510),上电后 PLC工作正常,变频起动时接触器吸合正常,就是变频器没有三相电压输出,电动机不运转???为何发生这种情况~~希望有专家或高手能帮忙解决这样故障的发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