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6):
急啊!!!!!!
PLC直接与计算机的COM口相连,下载程序没有问题,能完全很好的把程序下到PLC中。
但是通过USB转RS232转接器,把USB口转成串口再与PLC相连,下载10行之内的小程序没问题,但下载大程序时就出问题了,只能下载前面的一小部分,后面的程序都丢失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希望各位高人解答,小弟拜谢了!

网友A:
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呢?明明是你那个转换器不行。

楼主:
转换器有问题,为什么能下载小程序,不能下载大程序呢?

楼主:
想问一下:上位机的编程软件可不可能出问题呢?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
各位高手帮帮忙,小弟真的很急啊

网友B:
8知道
→我  ●-(不许动!)    ● ←:你:
    █┳          ┗█┛
    ┏┓            ┛┗
打劫!妈的我不要你的钱!我是帅哥,搞对象不?

楼主:
转换器换了好几个,仍然是这样的问题,小弟真的很迷茫啊

网友C:
我曾用usb---232作过测试,也是一些小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D:
看这里。你或许就明白了。
注意]usb转串口的数据线连接以后不成功问题
http://fatek.oicp.net/bbs/ccb/topic_view.cgi?forum=1&article_id=0001050421140900&publishtime_id=0001050421140900&page=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