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6):
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刚接触三菱编程软件,在三菱编程软件里点下输入按钮,输入x8或x9的时候,就会出现“元件号设置错误”的对话框,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x8和x9不能做输入吗?
在这里先谢谢!

网友A:
三菱是八进制。没有X8和X9只有X007和X010,X017

网友B:
三菱FX用的是八进制;
只有X0~X7;
X10~X17;
X20~X27。。。。。。。

网友C:
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