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问

楼主(2005-04-26):
有同学提出,电动机启动后,用两个按钮分别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我想很久没想出来,因为明显用互锁电路是不行的,对吗?
我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先停机,再按反转按钮.不知各位大侠有什么好提议?请指点.

网友A:
我知道哦,
今天,我没时间啊,下次有空再给你发过来哈

楼主:
thank u
真的太谢谢你了,我等你!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是,电机的正反转一定要等电机停止下来的时候才能正反转互换
如果你真的想不停下来就换的话,程序见下

网友B:
我用西门子S7-200的给你做的,你看看吧,
LD     I0.0
R      Q0.1, 1
S      Q0.0, 1

LD     I0.1
R      Q0.0, 1
S      Q0.1, 1

网友C:
电机必须先听机,再反转。可以用延时做。

楼主:
我们老师说,不用先停机,直接反接三相电源的任意两相就行了,他说反接刚好是能耗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