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6):
我想做套设备,需要控制进料长度,我想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控制器,那位大哥知道怎么做啊?

网友A:
需要精确控制吗,精确到多少,可以用plc控制电机起停的

网友B:
可以的我做过

网友B:
利用pwm指令传给驱动板,再让驱动器控制步进电机,精度蛮高的。

网友C:
那要看你用什么PLC控制器。一般用脉冲指令,有的用专用的模块,有的用晶体管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你用什么PLC控制器。一般用脉冲指令,有的用专用的模块,有的用晶体管输出。
这位兄弟说得是!

网友E:
一个问题是精度要达到多少,另外一个测长如何实现,测长装置不理想,反馈不及时也会影响精度。PLC驱动步进运转没问题,关键是停止的是否达到要求,才可保证精度。必须用晶体管输出的PLC,而且高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我是想用PLC控制脉冲个数,没有测长装置,只是通过脉冲个数来控制长度,长度误差在1~2MM就完全可以.

网友F:
用带高速脉冲输出的PL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G:
用带高速脉冲输出的PLC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完全可以做到,例如:三菱的FX1N,FX1S的,还有西门子的,LG的都可以,测量长度的话,可以通过计算得到,比如螺距,细分,变比,等参数,用这些参数得到电子比,再用脉冲总量/电子比,可得到长度,(测长)

网友H:
三凌的plsr指令能达到你的要求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