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6):
求助变频器通讯问题: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变频器与PLC不能同时上电,并且PLC不能先上电,否则不能正常通讯,不知为什么。变频器先上电可正常工作。PLC——C200HG-CPU43、通讯板C200HW-COM06、变频器ATV58(45KW)、触摸屏NT31。

网友A:
这种情况属于正常现象,上位控制器一般都要比其他部件后上电。

网友B:
楼上的朋友说的有道理,但如果PLC的程序编的好,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原因是在程序

网友D:
俺也明白了一个问题哦!~

网友E:
同意三楼朋友的说法,在程式上可以改变一下,

网友F:
2楼说的如果编得好不懂是怎么个编法,请教一下。

网友G:
为什么不能正常通讯?搞明白这个,不就可以在程序中改进了吗

网友H:
在控制变频器的程序中加入延时,是否可以起到先开变频器,后运行PLC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2楼说的如果编得好不懂是怎么个编法,请教一下。
主要是通讯出错时的判断和处理。

网友I:
一般PLC初始化通过只在程序上电时做一次
由于变频器上电初始化需要一定时间,如果PLC在这段时间内初始化通讯可能失败

可以在PLC中加一段上电延时的程序,即PLC上电后等一段时间后再开始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