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6):
请问哪个师傅帮我解答一下:我想做一个配料系统,采用动态称量,皮带称的称重传感器和测速传感器是直接接到PLC模块上,还是通过将这两个信号传给皮带称仪表(电脑积算仪)再传给plc模块?这两种方法哪个好啊?

网友A:
感觉把计算的事交给仪表比较好一些。模拟量采集交给PLC在规模不大的情况下计算较准,但如果规模比较大,循环扫描采集时间长,就容易出现误差。

网友B:
不知道,我也想了解。
→我  ●-(不许动!)    ● ←:你:
    █┳          ┗█┛
    ┏┓            ┛┗
打劫!妈的我不要你的钱!我是帅哥,搞对象不?

网友C(2008-06-19):
PLC扫描时间的影响不会很大吧?
毕竟扫描时间很短的啊
传感器的信号需要A/D转换器才能给PLC用
电脑积算仪输出也是模拟信号的也好A/D转换器

网友D:
我建议直接给PLC。
 大家好!

网友E:
我建议直接给仪表,比较好!

网友F:
用PLC的模拟输入功能;

网友G:
我也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