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保护

楼主(2005-04-26):
为什么我的变频器加电阻负载时,电流30A就保护(保护时候示波器也监测没有尖锋过电流)。但是串连电感后到50A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关注中
期待高手哦

网友B:
可能是测量误差给你造成了错觉。

网友C:
你是用什么测量的电流值啊,一般的测试仪器是不能准确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的。

网友D:
怎么没有人回帖阿?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E:
我想知道变频器报出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F:
是仪表量的还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

网友G:
可以肯定
接电阻负载时:电流是方波
接电感负载时:电流滞后电压,类似正弦波
其它的不清楚了。
另想问楼主,二次试验是否接同一电阻?电流是变频器显示的还是用什么方法测出的?

楼主(2005-07-22):
现在测量发现接电阻负载时.igbt的Vce间出现很大的负压.原理是杂散电感引起的

网友H:
[原创]
因变频器输出的是矩形波,如果它的占空比是50%的话,30A的电流对电阻类型器件来说,相当于60A了。而电机属于电感器件,会起续流作用,电流不会突变,50A也就是真实的电流了。愚见。QQ  546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