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6):
我公司有一台功率为55KW的磨料机,其额定电流为110A,可是由于运行过程中料块不均,使得磨料机的电流波动很大,瞬时冲击可达200A以上,虽然持续时间短但波动频繁,加速了电机的损坏。请问能否使用变频器把电流的波动稳定在一定额度,即限制设备的高峰电流,变频器的反应速度能跟得上吗?大致的解决方案如何?谢谢。

网友A:
通常变频器的抗过载能力额定电流的150%,超过了就会跳过载保护。用变频器来限制高峰电流可能行不通

网友B:
能否再进一步说明一下,你的研磨机的电机转速工作范围是在什么地方?是电机的额定转速?额定转速以内?

试想,如果限制了电流,就等于限制了电机的转矩,那么在负载转矩大的高峰电流时,由于限制了电流,所以电机的负载转矩太大使电机转速急剧下降怎么办?可以采用矢量控制方式试试看,只要在负载高峰,电机的转速仍能保持一定,就可以将其电流限制住。否则现在这种情况的基础上,限制电流没有用。

最根本的办法,加大电机的一个功率档次,提高抗负载突变的能力。

网友C:
球蘑机属于重载,变频器必须选重载应用的.如果变频器的抗过载能力仍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只能再大选了.这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
虽然变频器能够限流运行,但是方法是降低转矩,到时球蘑机否能继续转还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