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6):
请问在PLC系统中控制回路的电压是220V吗?

网友A:
没准,PLC的电源常见的有DC12V、DC24V、AC220V。控制回路的电压至少也可能是这3种。

网友B:
也有110VAC的

网友C:
PLC的输出点是继电器的可以接交流或直流;

网友D:
感性负载过大,对断电器的触头寿命不是很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