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高手赐教

楼主(2005-04-26):
1、在设计plc梯形图程序时,对有逻辑关系的线路,在安排梯形图中的网络(或称语句)的先后顺序上是否有严格要求,不能放反或颠倒?
2、对输出型为继电器型的plc,不同组的继电器输出可否采用不同的电压?
谢谢解答

网友A:
最主要的是逻辑关系!

网友B:
1,有些情况下要考虑到先后顺序的,当然一般情况下不用考虑
2,是可以的

网友C:
1,不能
2,同一公共端,必须一样,否则,可以

网友D:
公共端有分组式和整体式,分组的是可以的.整体式不可以.
先后顺序可以不考虑.

网友E:
写梯形图程序必须分好结构部分,一般分为复位,赋参数,手动,自动4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