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电机功率22KW,星型转三角形启动,其中延迟时间该为多少?

网友A:
你可以先进行手动起动,当星形起动后你边计时边观查电流指示,当电流降到正常时,就是你要调整的时间.   或着通过听声音的办法.当起动电机时,电机会发出萧叫声,当萧叫声消除转入正常后,这期间是你所需要的时间.  一般22千瓦的电机需15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