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讨论] 电机烧毁的原因?

三台160kw的制冷电机(带泵),工艺要求两台同时开,2#,3#正常运行,现停2#换1#泵,发现1#运行不正常,停1#又换2#,不到5分钟2#电机冒烟烧毁,问为什么?
注:三台电机均有软启动装置。

网友A:
烧电机的问题多方面的,有自身的问题如绕组间的绝缘系数下降了,外部问题包括电源不正常如缺相,过压等,机械方面如卡住了都会导致烧电机的。

网友B:
你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吧:
三台160kw的制冷电机(带泵),工艺要求两台同时开,1#,3#正常运行,现停1#换2#泵,发现2#运行不正常,停2#又换1#,不到5分钟1#电机冒烟烧毁,问为什么?
多方找原应,在这5分钟里能发生很多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烧电机的问题多方面的,有自身的问题如绕组间的绝缘系数下降了,外部问题包括电源不正常如缺相,过压等,如机械方面卡住了都会导致烧电机的。

不错!机械方面如 轴承损坏也会导致电机烧毁!

网友D:
首先建议你打问题时检查有无不清或打错的现象以后再发送,你的问题没人看得懂.我想会不会是换完泵又立即换回来,原来本来转的好好的泵却烧了,如果是这样,我想会不会是这台泵停的时间太短又启动造成的,制冷用的压缩机有的不能停了立即再启动,要等到压力平衡了才能再启动.

网友E:
你的顺序有没搞错,什么先停1#换2#才发现1#不正常,电机在停机的时候是怎么发现它的不正常的,请告诉我一下。

网友F:
是呀,先把要问的问题说明白!

网友G(2005-05-27):
检查一下1#、2#泵入口的单向阀是不是关不死。可能是2、3#泵工作时由于单向阀关不死,使1#电机带负荷启动,而软启动器参数设置时未考虑这种情况,输出转矩不足,致使1#泵启动异常。再次切换到2#泵时,可能也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其实这么大的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启动对电机的保护更好些。

网友H:
电机烧毁,主要原因:软启动器设计有问题,不知老兄在哪里买的,能否告诉我,真空接触器对于切合已经启动的电动机无危害设备的过电压产生。如果电动机启动时,在启动电流小于等于600A时开断,就会产生危害设备的操作过电压,需加过电压吸收装置。

网友I:
我的想法:应该是星三角转换问题,主要是星形启动后没有转换三角形运行,倒至电机过载而烧毁,不知是否这样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的想法:应该是星三角转换问题,主要是星形启动后没有转换三角形运行,倒至电机过载而烧毁,不知是否这样呢?
大哥,人家都说了有软启动了啦!
我同意9楼的意见,电机是不是并联运行啊?如果是的话有没有单向阀,单向阀是否完好?
如果并联运行的时候没有单向阀的话会使电机反转,我就有遇到过这样的事,不过还好我
用的是变频器,变频器过流保护了!

网友K:
大天使是哪里的,哪个单位工作?
我单位和你单位都用冷却泵
可以互通有无哟

网友L:
制冷设备的拖动电机不允许停机后立刻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压缩机吸排气压力差较高如果立刻重起动会使拖动电机带重负荷启动这样往往回使电机过负荷烧损.一般的做法是延时一段时间后使吸排气压力平衡后在启动.如果必须立刻启动.一般采用热备用状态.就是让备用设备低能级运转.一旦需要切换将备用设备的能级调高即可.

楼主:
是水泵,12楼的有道理,因为操作者一直强调没有操作失误,因此我也很怀疑是电气的问题, 后来我见过他们倒泵时发现电机被水冲得逆转了,不知道这对这次烧电机有关没有,对工艺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J:
电机反转后将会产生一个逆转磁场,这与通电时产生的磁场是相反的,在电机反转的情况下通电启动电机的话,电场还要克服反磁场的力,这样势必会增加定子绕组的电流,这种情况下定子的电流是很难想像的,如果没有过流保护的话,电机将会很快过热烧掉!

楼主:
热继没动作 也真是奇怪 试过是好的

网友M: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N:
热继对短时过电流时没报护的

网友O:
楼主:根据我多年维修冷水机的经验,你的问题可以解决.
欢迎你将请将你水泵型号及冷水机制冷量发至  dx_hb0686@263.net
或者来电讨论 0577---61720753
你的水泵功率160KW太大了----除非你的冷水机制冷量达到.....

网友O:
除非你的冷水机电机输入功率超过2000KW(制冷量约10MW,上海金茂大厦单机制冷量3500KW-----3.5MW)
  否则,在不改变额定流量等要求下,通过提高水泵效率的方法,我可以将贵单位的水泵功率
  下降80%以上.这样,水泵可以直接启动.每年节约大量电费.
       我改造的水泵中,从90KW减少到15KW的很多.最少是从30KW减少到8KW(德力西集团的注塑循环冷却泵)欢迎考察.
       (经验估计你的水泵额定流量1000立方/小时左右.单机制冷量500万大卡------5800KW)
       热情欢迎你及有兴趣的朋友来电咨询   0577--61720753
       或  Email://dx_hb0686@263.net

网友P(2005-07-20):
你这个我看不懂也!你能说的具体吗?或者打电话联系我13106194079。上面的兄弟都说了,电机烧坏原因很多的,我不知道软启动器启动后有没有用旁路,如果用旁路的话,很可能是电机本身出了问题,你应该仔细查查!

网友Q:
停掉一台电机会不会导致另外一台电机符负荷增大?

网友R:
我觉得应该是停→启动的时间间隔太短了,制冷泵(相当于压缩机)的启动时间间隔是有要求的,停止后不能在短时间里立即启动的!

网友S:
路过,看看啊。烧电机原因很多了,那要看现场情况了

网友O:
楼主已经说过是水泵.可以认为是水泵功率太大,引起烧电机.
经验估算,冷水机制冷量300万大卡.节能改造后有60KW就OK!

停掉一台水泵后,如果单向阀失灵,会导致水流旁通造成其他水泵负荷激增.
时间超过10分钟就不好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