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讨论] 电机烧毁的原因?

三台160kw的制冷电机(带泵),工艺要求两台同时开,1#,3#正常运行,现停1#换2#泵,发现1#运行不正常,停1#又换2#,不到5分钟2#电机冒烟烧毁,问烧毁原因?
注:三台电机均有软启动装置,空开和热继没有动作,
后经解体,发现两相已烧短路

网友A:
是不是软起动功率比电机大的多,还有,热继电器没有动作吗?

楼主:
均没动作,软起一直应用正常

网友B:
我觉的 你停1#运2# 发现1#运行不正常就应该停机检查啊 干嘛还要再切回来?
还有我怀疑你电机的接线是否存在问题, 是380V 还是690V 是Y还是三角解法, 线不错的话靠软起想烧电机都有点难

楼主:
是烧的2#, 1#没有问题

网友C:
一个问题,如果表达不清楚,谁又能参与呢?提问题的人不能只自己明白问题的原由,还必须要使别人也能明白你在说什么才行。

网友D:
有热继但没动作,那可就要检查你的接线了.顺便检查一下热继是否还"活着".

楼主:
原来写错,是2#烧毁

网友E:
问一下,2#以前工作正常吗?

楼主:
一直很正常

网友F:
电机不合格

网友G:
什么呀?停下2#开1#?都停下了还怎么烧?再说倒泵需要5分钟那么长的时间?什么阀门?看看你的操作工有没有违章误操作?娘~~~~~~~~~~~~~~也许是我笨,你说的我没明白呀。

网友H(2005-06-25):
楼主,根据你的描述以及我的制冷维修经验.我应该可以提供给你消除水泵烧机的方法.
欢迎你将你的水泵型号以及空调主机制冷量发至: dx_hb0686@263.net
或者致电交流:0577---617207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