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24VDCplc系统 与 AC220 PLC系统的区别?
优缺点是什么?除了抗干扰外 ,还有什么?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定义好像不是很明确,照我的理解,DC24V指PLC的供电电源要求。例如松下FP1系列PLC就有DC24v和AC220v的两种电源形式,AC220V的实际上就是在DC24V型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块整流开关电源板,为PLC的输入点提供24V的直流电源。优点就是交流型的你省的自己再去配直流电源,因为一般的PLC输入点都要求是直流输入。至于抗干扰好像没有谁更优劣。

网友B:
我认为一般防的地区用24V的PLC比如化工控制等

网友C:
交流PLC有电源范围一般为AC85~AC264V,尽管如此,有时电源电压过高还是可能烧毁PLC电源;
这种场合下选用DC24V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