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我自己有个项目。涉及到数字温度传感器和PLC连接的问题,对这方面有研究的请给小弟说说方案。
怎样才能接起来通讯。
→我  ●-(不许动!)    ● ←:你:
    █┳          ┗█┛
    ┏┓            ┛┗
打劫!妈的我不要你的钱!我是帅哥,搞对象不?

网友A:
数字温度传感器是什么接口呢?一般温度是用pt100电阻进行测量。。。
如果是高级plc有支持这种接口的模块。

如果是低档plc,可以采用中间转换装置,
中间转换装置可以PLC用rs485/232/4-20ma模拟量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