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DCS软件安装好,打开后输入的口令总是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哪家公司的DCS?

楼主:
DCS
浙大工控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一个版本的
可以直接问浙大中控软件开发部

网友C(2005-06-11):
浙大的密码都是自己设置的吧~

supcondcs

网友D:
是D版的?

网友E(2005-08-16):
1999 你好,请问浙大中控运行情况如何?

网友F:
忘记口令了吧,注意大小写,我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2005-09-19):
把浙大的应用软件彻底卸载(包括安装路径下的文件夹),重新安装,在安装过程中提示用户名和密码,按自己的要求设置好就可以了。

网友G(2005-11-29):
从没碰到过,我用的是JX-300X 1.6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