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lss读出C500的程序,文件的格式是 dat,在sysmac-cpt无法输入,是不是因为sysmac不支持C500?

网友A:
1.用SYSWIN去讀!
2.SYSWIN讀取完成,轉C200
3.CPT讀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SYSWIN去讀!
2.SYSWIN讀取完成,轉C200
3.CPT讀取.

车间的维修人员读的,看来只有自己去读了。

楼主:
lss的文件,能否帮助看看?
lss偶还不会用,找不到读取命令。

楼主:
引用 楼主:
lss的文件,能否帮助看看?
lss偶还不会用,找不到读取命令。

网友A:
你懶到不行~!LSS 庫文件救不能提取為*.PRG 檔案?
否則用SYSWIN去讀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懶到不行~!LSS 庫文件救不能提取為*.PRG 檔案?
否則用SYSWIN去讀嘛.

是车间的维护人员读的,不是偶读的。
读不麻烦,手续麻烦。

楼主:
能否用lss将.dat文件另存为.prg文件?

楼主:
用syswin可以转换lss文件,然后从C500转换为 c200hs,提示Move system variables.选相,是否选择?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在用 CXP打开SYSWIN的文件是出错,助记符丢失第一个字母,是不是和用中文版CXP用关系?

网友A:
若是大型CV,STEP數萬時,我看你也不敢動程序~!

楼主:
程序不大,手工恢复也可以,只是比较麻烦。
道理上不应该出这种错误的。

楼主:
换装英文版cxp50,问题解决了。

但是转换为cj1m时提示第200行出错,能否帮助看看。

楼主:
检查后发现是syswin转换lss文件出错。
将fun(77) 转换为fun(39),奇怪!

楼主:
手工修改后可以将c200h的梯形图转换为 cj1m的,不过有许多警告。
重复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