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谁知道关于西门子S7-200的PID指令是采用的什么样的PID算法?
模糊PID吗?还是什么样的呢?随便说吧!反正这个东西估计西门子公司不会公开的呀!我就是知道大家觉得哪家公司的PLC的PID功能强一点?比较一下吧!

网友A:
我记得在S7-200编程手册中有说明,具体忘了。你查一些手册。

网友B:
位置型.好象不是模糊型.手册上没有提到.
习惯问题.
你熟悉哪个你就用哪个么.

楼主:
可是,西门子公司称有自整定的功能,我就怀疑了,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整定的方法呀!还是相当复杂的。

网友C:
s7-200中PID指令需要为其指定一个以V变量存储区地址开始的PID回路表,以及PID回路号。PID回路表提供了给定,反馈,以及PID参数(比例,积分,微分)等数据入口。所有的入口
数据都必须转换成实数,PID运算的结果也在回路表中输出,输出的也是实数,也得经过转换。

楼主:
上位兄弟,首先谢谢您的解答。但是我还是有一点不清楚,他是不是通过什么整定的算法然后改变这些回路的的参数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的呢?好象只能用8个回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