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S7300的PID控制是怎么控制法,具体要设置那些参数。用的是FB41 CONT-C ICONT   控制一个油阀开度,通过温度来控制的,为什么我设定了输入、给定植、范围、输出为零呢,是不是刚开始输出都是为0?具体还要设置那些参数,希望高手能帮帮忙,我正在现场调试,很急。谢谢!

网友A:
这种PID控制,应该用FC105,FC106,;FC105是模拟输入量规范模块,FC106是模拟输出量规范模块;先在FC105中的IN中给出温度模拟量地址,并在HI_LIM,LO_LIM中给出上限和下限,然后.

楼主:
请教高手关于S7300的PID控制
S7300的PID控制是怎么控制法,具体要设置那些参数。用的是FB41 CONT-C ICONT   控制一个油阀开度,通过温度来控制的,为什么我设定了输入、给定植、范围、输出为零呢,是不是刚开始输出都是为0?具体还要设置那些参数,希望高手能帮帮忙,我正在现场调试,很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