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请教各位大虾:我们在发电厂有一套设备,在现场采用工控机作为数据采集处理系统,现场信息由工控机通过rs232口与150米远的控制室计算机连接,进行数据传输。中间通过RS232-RS484转换器转换,并用普通双绞线相连,双绞线通过现场的桥架布线。现场工控机串口经常损坏,但是控制室计算机的通讯串口却安然无恙。大家能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吗?怎样避免工控机串口再次损坏?

网友A:
RS232-RS485转换器两边都一样吗?
可能是不同,不然没理由的,除非ipc差劲。

网友B:
使用带隔离的转换器。还有两边的地电位是否相同?

网友C:
加一个RS232光电隔离器;

网友D:
使用带隔离的转换器。
同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仪器探头与静电除尘后的烟气直接接触,不排除静电造成的,现场目前已经经过接地处理,工控机外壳直接接大地,两个转换器是完全相同的,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现串口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