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7):
今天上午接了一个22KW的正反转提升电机,一按起动钮,在三相电源那个地方“轰的一声响,把我好个吓,声音比过年时放的小炮还响,大家说下怎么回事

电压380V的,
哎。。
一般高电压电路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是短路了,
有经历的朋友给个意见
我是楼主,我也以为是短路,但我今天查了一下没有短路的地方,而且今天再按时就没有爆炸的声音

见鬼了,
而且不是交流接触器那里爆炸,是总三相电源接入的地方,除发现总三相电源金属片相临两边有少许溶化现象,没有其它问题,接触器没问题,看来好像是三相电源之间拉火了,但我可以保证三想之间没短路,好像是三相电源击穿中间的空气拉出来的火
控制电机的空开跳闸,外接高压线的变压器保护跳闸
有经验的高手给下指点]
电机是直接起动

网友A:
会不会是三相电源线(也就是接马达的那一端)破皮短路呢?

网友B:
你用的多股软电缆毛丝短路拉弧。

网友C:
可能是因为电线和接线端子的接触不良引起的。
也有可能是一相不通电,导致过载,而空气开关又没有跳,才会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多股软电缆毛丝短路拉弧。

网友E:
有可能是另一个接触器主触头粘死.一启动时引起电源短路.

网友F:
漏电流短路吧.

网友G:
哈哈哈哈!!!好各嚇死人!用高壓表去量測一下,否則磨破嘴皮都沒結論!

网友H:
大家说为什么如果是接线端的地方有击穿拉弧,为什么总是三相间都会有熔化的现象?
因为我碰过有好几例都是这样,都是供电端的空开跳开了。
是不是电弧会导电?在两相击穿产生电弧时另一相也与其它相导通了?

网友I:
短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J:
应该是电源短路 造成的吧
      10年前,我想当电工,但未能如愿。10年后,我当了电工,梦想实现。
      只是感觉 任重道远!   呵呵

网友K(2005-06-18):
会不会是电机卡死,而你的接头又接触不良而导致的?

网友L:
应该是你的电缆毛丝引起的电弧短路
我也遇到过.过后查了什么事都没有,只有刀闸那的保险烧了,三相都没了.6个接线端子中间的丝连渣都没了.都气化了

我再后给它用胶布包一下,在接线就没问题了
我看你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M:
弧光短路

网友N:
我觉得是你选的电线的规格不对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K:
会不会是电机卡死,而你的接头又接触不良而导致的?
会不会是接触不良,导致端点热膨胀至短路因起的呢?

网友P:
短路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Q:
我觉得是短路!而且是相相之间的!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是是很清楚,可能是电源端子间被击穿了吧!我遇到过好几次,好好的空气开关正常工作在那里,不明不白的就轰的一声!去找原因却什么问题也没有,能做的只是把它拆下来,打磨光滑,包上胶布,装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