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8):
我们公司正准备开发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PLC系统,公司资金雄厚研发实力较强,但在PLC上没有开发经验一切得从头开始。目前我正在进行相关的调研,需要大家的帮助,问题如下(哪怕只能回答其中某一个问题都不胜感激!):
1.自主开发大型PLC难度如何,开发周期大概要多长?
2.是否可以在PowerPC上通过移植OpenPLC来开发PLC的CPU模块?
3.CPU模块与各I/O模块间能否采用工业以太网通讯?若自主开发PROFIBUS-DP主、从站难度如何?每个接点成本大概是多少?

如各位高手有相关资料或信息希望能不吝赐教!
QQ:543211
EMAIL:huazzy@163.com

网友A:
开发时间不一定太长,但测试时间长。如果是从0开始到产品试制出来要1年左右。如果推向市场(还有一些小缺陷)要2-3年。
胡益群  男 汉族 36岁
1987-1991 哈尔滨工业大学 精密仪器系 电子精密机械专业 学习
1991-1993 大连手表厂 动件车间技术员
1993-2003 大连奥托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技术员、工程师
2003.4-   大连万通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在大连奥托技术有限公司期间,参与了大部分的电气设计工作。
下面是其中的部分产品简介:
1:客车六面体合围自动举升设备
 该设备采用三菱FX2nPLC,通过旋转编码器检测举升高度,控制液压
 元件的动作,满足工艺要求。通过触摸屏对不同的车型进行设置参数。
 使用厂家:武汉公用客车厂
           广州通用客车厂
2:客车顶围自动张拉焊接设备
 因为各厂家的不同,该设备的控制方式也不同。
  A:采用OMRON的C200H PLC,利用其位置模块NC111控制步进或伺服
     电机的运行
  B:采用三菱的FX系列 PLC,利用其位置模块1PG控制步进或伺服
     电机的运行
同时控制焊接电源电流的大小和焊枪的动作,使设备满足工艺要求。
使用厂家: 东风特种汽车厂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公司
兰州驼铃客车厂
合肥客车厂
太原客车厂
西安俪山客车厂
大连客车厂
广州五十铃客车厂
贵州万达旅行客车厂
3:客车侧围自动张拉焊接设备
 该设备原理与2基本相同,但为保证两侧同步,双机需要通讯。采用485
 进行通讯。
 使用厂家: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公司
4:厢式货车自动钻孔、铆接设备
 该设备原理与2基本相同,只是执行元件不同。
 使用厂家: 济南邮政机械厂
南京汽车改装厂
5:客车格珊底架自动切齐机
 该设备原理与2基本相同,只是执行元件不同。
 使用厂家: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公司
扬州客车厂
6:客车顶围自动张拉滚焊设备
 该设备采用三菱FX PLC。由旋转编码器检测位置,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
 运行,同时控制焊接电源电流的大小和滚轮焊枪的动作,使设备满足工艺要求。
 使用厂家: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公司
大连客车厂
7:桑塔纳2000天窗翻边、涂胶、焊接、加热成套设备
  该设备采用西门子S5-115U PLC控制。同时与其他设备通讯。其执行元件均
  为气动元件,只是点数较多
上述设备均为我独立设计、调试完成。另外还参与了其他的一些项目的工作。
在大连万通期间     设计了伊朗ISM公司的45米连续退火炉,采用S7-400 为主站,
ET200为子站,WINCC做组态软件。现已安装调试
 从1993开始,我一直从事于电气自动化方面的工作。由于上述设备均为非标
设备,所以都要到现场安装、调试。通过这十多年的工作,在工业电气自动化
的设计、安装、调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胡益群 2004.12.30

网友B:
坦白地说你问的问题意义不是很大,首先,你的开发团队是不是有经验,你公司开发产品的
流程是不是很复杂,你的plc定位的档次性能指标,你现在积累的技术等等,都是影响你产品到市场的周期,大型的都是插槽的,通信选用何种方法,要自己定义,不一定非要选用固有的复杂的协议,能否移植那要看你的代码的移植性了,你选用不同的单片机,应该很多是对硬件的操作,例如高速,中断等很多也要花时间的,反正我觉得你硬件解剖一家的产品照着做就是了,至于profibus 从站应该很好做,主站可能要花点时间。开发时间一年要是从头摸索的话应该是不够的。
有时间可以qq 30584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