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无极调速?

楼主(2005-04-28):
[谓无极调速?如何实现?

网友A:
就是说调速过程很平滑,无档调整.就像女式摩托车那样调整.

网友B:
你是学自动化的吗?看来不是哦
     这个论坛叫变频器论坛,知道变频器有什么好处吗!!!!!????无极调速啊!!!这是它的天大好处!!为什么发明这个玩意,因为以前都是有极的啊,什么定子串电阻、星-三角启动、还有其他的变极对数,都是有极的罗,有极的用起来不爽啊!!明白了什么是无极调速了吧?    n=60f/p   ,  变频器就是主要以改变f为己任的!!

楼主:
不好意思了,我是自动化专业毕业的,在学校对拖动这一块从来都是头大的,只记得全压启动、降压启动、变频调速...这些书本上见过的东西,实际工作中一直都是简单的全压启动,无极调速是昨天偶尔看到的,没有查到资料,所以厚着脸皮来这里请教一下了...谢谢各位不吝赐教....不好意思了......

网友C:
自动化和传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无级调速说起来简单,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简单。
楼主(我好不容易拉进来的MM)没有说是对什么东西实现无级调速,也没有限制用什么东西进行无级调速,这样,问题就变的难以回答了。
例如,对直流电机,用变频器就不能调速。
无级调速一般情况下可以用机械和电气两个大类实现。机械我们就不讨论了,虽然用过,但却不懂。
电气上首先要分对直流电机还是对交流电机调速(伺服电机、步进电机还是另类,先不算),直流电机用直流调速器控制,如西门子的6RA70等,交流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如西门子的MM440等。
还有一种方式是对什么电机都有效的,就是电磁调速器,加在电机和负载之间,靠丢转来调速。
我知道的都说了,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谢yanli7234斑竹及各位,刚看过kdrjl斑竹的“推荐文章:《提问的技巧》”,我真的是个失败者,对传动一窍不通了,平时应用的都是最简单的交流电机,根本没有想过这么多,昨天偶尔看到对最普通的交流电机实现无级调速的问题,觉得好奇,在网上查了好久没有查到什么内容,所以就来这里问一下。传动的知识太多了,虽然是最头大的东西,要想做自动化这行,看来必须耐着性子好好学学了。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才好。这里先行谢过了.......

网友B:
现在交流变频调速越来越普遍了,应用范围非常广了,
很多老设备都在改成这种方式

网友D:
呵呵,是个刚毕业的学生在提问题吗?我还以为是在校的学生呢。不懂就问,不耻下问。这是美德呀。这里就是求知的、交流的地方。只是要求提问者自己也动脑筋罢了。否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帖子不太诱人回复。

无级调速就是转速平滑连续的变化,而且可以在整个转速的调节范围内的任意一点都可以稳定运行。比如说,一个电机(无论交流还是直流电机)它的转速范围是0-1000转/分,无级调速是指它可以稳定运行在0-1000转/分的任何一个转速点上。

与之对应的是有级调速。他是跳跃式变化转速的,比如,转速在500转/分上升到750转/分,他的变化是阶跃的,中间状态不能稳定。

至于如何实现无级调速,其方法就太多了。只要能够实现连续变化调节的系统,都可以实现无级调速。目前无级调速系统以闭环自动控制系统居主流。在自动化专业里,无级调速应该是ABC类的知识概念。毕业的学生却不知道。这应该是老师的错,教育的错。可见现在的学校中教育水准与教育质量了。(坏了,这话说得是不是过头了)

楼主:
谢kdrjl斑竹赐教!小的再次谢过!等好好补上这一课之后,再在这里向您讨教。您说的没错,本来自动化毕业的学生应该知道的很多知识,我们好多都不知道,知道的很多也只是个模糊的概念。学校该学的好多知识都没设课程。开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课程,还要拼命的去过英语的四级。不过,听留校的同学说,学校慢慢的在增加一些必要的课程了,但愿将来可以真的改好了...

网友E:
无级调速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电机转速可连续调整;
如数控机床采用变频器,电机的转速可100~1500r/min之间任意调节;
而采用变速箱的机床电机转速是一定的,通过不同的传动比可以输出几个不同的转速;

网友C:
机械变速箱也有可以连续调整变速比的。我原来用过一种靠2个球摩擦的东西,就是容易磨损,变速比自己就变了。

网友F:
最常用当然是变频器,早先还有滑差电机可以无极调速,不过原理不太明白,不过好像控制不太准确

网友G:
主要是那个”极“写错了,误导人:)

网友H:
可能是听来的,这二个字用普通话读是一样的。一般的变频器频率精度为0.01HZ,那么0-50HZ就相当于5000级调速了,无级是一个理论化的概念。

网友C:
楼上的是高淫,对西门子的MM4系列而言,0.01不能用模拟量控制,否则只能达到0.1,就是说只有500级了(0-50Hz)。

网友I:
哎!!
我也是自动化将要毕业的人,现在正在一家生产变频器的厂家实习,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不过现在通过学习才感觉到真正的学习其实是在校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可能是听来的,这二个字用普通话读是一样的。一般的变频器频率精度为0.01HZ,那么0-50HZ就相当于5000级调速了,无级是一个理论化的概念。
佩服!在当今数字化的控制世界了,一切都变得“有级”了。而无级则无法解释了。就是“纳米”的细分,也是有级的。

然而在模拟控制的世界里,所有的电量参数都是连续的,所以在这里,无级的物理概念才真正有意义!而且,“无级调速”的出处,就是来源于模拟控制。无级调速的提法要早于数字控制技术,它是一个比数字控制“年龄”还要大的自动化专业术语。

网友J:
这真是一篇精彩的帖子啊!这么多前辈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学了不少的东西。
我也是自动化专业的,就要毕业了!

网友K(2005-07-14):
第一次来这里,感觉不错!
以后请多指教!

网友L:
是啊,无级调速是好啊,可是要实现那么平滑的调节有点困难,尤其在低速,大转矩的时候!

网友M(2005-08-16):
各位,不知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可以对普通异步交流电机(60W左右),进行无极调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应用领域。

网友N:
土话:一个是上阶梯,不在这阶就在那阶;一个是走斜坡。可以在任意高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各位,不知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方案,可以对普通异步交流电机(60W左右),进行无极调速?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应用领域。
最简单的就是调压调速。像你这种小电机,采用PWM调压调速既简单又成熟。

网友O(2006-09-26):
不好意思,我想说变频器产生的谐波污染电网咋办,有无办法解决啊?

网友P(2007-07-07):
   对于一台载重5吨的提升机,其电机已经通过了一套变速箱与提升机进行机械连接,我打算用变频器对电机进行调速,初步设定的是采用模拟电位器进行无极调速,但我后来被朋友告知对于提升机不能采用无极调速方式,只能采用恒速.但我却始终找不到充分的理由来证明是否真的如此.
   现诚求高手指点迷津:是否这样的提升机真的就不能采用无极调速,其理由是什么?
假如您设计这么一套提升设备的电气控制原理,您会如何设计?还需要考虑那些相关的问题?
   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Q:
谢谢8楼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