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声音大的原因

楼主(2005-04-28):
当用变频器拖动电机运行时,我们经常遇到电机噪音大的情况。下面我就我遇到的情况就原因分析和处理方面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让我们 一起提高。本人水平有限,大家多提意见!
电机噪音大无非有两方面的原因:机械方面和电气方面。
1,机械方面
如电机冷却风扇损坏或刮擦电机外壳,电机固定不稳等。这方面的情况好处理一些,只要能找到噪音源,一般好处理。
2,电气方面
(1)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低
可以适当把载波频率设置高些,但这时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载波频率调得太高,又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尤其是当采用PLC通讯方式时。因此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设置载波频率。
(2)电机共振
有时,电机在运行时的某一频段会产生机械共振。这时可以利用变频器的跳频设置方法。一般变频器都有“跳频”设置,其作用是:设置电机共振的频率,当变频器运行到此频段时,跳过此段频率,避免电机产生共振。
(3)电机带负载能力降低
有时电机长时间使用后,或电机质量不好,带负载能力会降低。这里电机的噪音也会比正常时大。

以上是我的一点实际经验,当然肯定还有许多,望各位大侠不啬赐教,多多添加,分享!

网友A:
顶先了。能问一下什么叫载波频率码÷?
俺想知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先了。能问一下什么叫载波频率码÷?
俺想知道哦。。。。

现在用到的变频器一般调制方式是SPWM(Sine Pulse Width Modulation)方式,即正弦脉冲宽度调制,这是实现改变频率的同时也改变电压的一种调制方式,其特点是:在改变频率时,脉冲的幅值不变,而通过改变脉冲的占空比来改变其平均电压,脉冲序列中的脉冲宽度和脉冲间的间隔宽度是按正弦规律安排的。还有一种是SPAM,即正弦波脉幅调制其特点是:在改变频率的同时也改变幅值。以SPWM为例,要想实现脉冲序列中的脉冲宽度和脉冲间的间隔宽度是按正弦规律安排,就必须在正弦波上叠加一个参考脉冲,这个参考脉冲的频率就是载波频率,一般这个参考脉冲是三角波。

具体说明我建议你可以买一些变频器方面的基础书来看。

网友B:
要想实现脉冲序列中的脉冲宽度和脉冲间的间隔宽度是按正弦规律安排,就必须在正弦波上叠加一个参考脉冲,这个参考脉冲的频率就是载波频率,一般这个参考脉冲是三角波。

也就是说,比如载波频率是5K Hz的,就是在5K的方波的基础上或加长它高电平时间,或减少它的低电平时间,从而控制IGBT的开启或关闭时间达到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C:
嘻嘻嘻,都看书了。而且都有自己的总结了。很好。支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

网友D:
谢谢,又学到新的知识了!楼主能否告诉我什么叫电机共振!!谢谢!!

网友E:
就是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刚好达到电动机的固有频率!

网友F:
我觉得在矢量控制时,变频器定转在阻抗值计算得不准确也会出现噪声大的情况。

楼主:
赞成15楼的。

网友G:
常州苏润电器公司代理西安西普软启动器0519-6629209/www.surun.cn

网友H(2005-08-22):
1、电机内部绕组短路也会引起电机声音大。
2、电机输出轴与减速机轴不在同一线上也引起电机声音大。

网友I(2005-11-26):
减速箱坏机械卡死,转轴变形过负荷运行,电机传动轴变形,电机风扇刮到机壳,如果是高压电机的话,就有可能是润滑油少了,需要加油!震动异响都会减小!这些是我最常见!

网友J:
检查一下有没有金属物靠在电机上哦 ^_^

网友K(2006-03-24):
请教各位高手,小弟昨晚遇到难题,门座起重机起升电机132KW(变频)出现异响,且轴承座温度偏高,拆开检查没发现轴承异常且润滑良好,电流也正常。恳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L:
哪位大侠,能够谈谈西普的软启。谢谢

网友M:
变频器本身就会产生谐波分量,改变电网的正弦波形,造成电网歧变,现在不少节电装置都消除这些不利因素来减少能量损失的,还能达到保护设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