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04-28):
我们单位的佳木斯齿轮电机(电机与齿轮分开的),其中有十台是直接逆变器输出的,不经过开关箱,一个逆变器输出到一个马达,公用一套整流器。有一次,齿轮箱突然很向,里面有撞击的声音。然后一个自诩是老师傅的人跑出来,根本没怎么看,离老远就说是马达速度振荡引起齿轮箱异音,我不明白他说的意思。能否请各位大侠解释一下什么叫振荡?

网友A:
响的时候马达有没加速或减速.

网友B:
倒!又一个ABC级的菜鸟问题。这可是基本知识呀!基本知识!
真怀疑不是自动化专业毕业的,是半路改行的。千万别说你是自动化专业的。
玩过不倒翁吗?用手指一点,他就摇个不停,这就是震荡,还有荡秋千,也是震荡,还有压迫一个弹簧,然后再自由的释放他。这些都是震荡现象。在自动化专业里,震荡指的是实际值围绕着设定值周期的波动,就叫震荡!
搞自动化的人要富有想象力,思想要活跃,否则出不了师的。

楼主:
谢谢。但我觉得这不是振荡现象。
不过这是传动的东西,跟自动化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觉得这不是振荡现象。
不过这是传动的东西,跟自动化没什么关系。
嘻嘻嘻,你又说错了,传动是自动化中的子系统。传动中离不开自动化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