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8):
本人刚接触PLC,今天做了个小实验,把一个输出强制了。用万用表测量他的电压值,发现调在直流上它为23V,调在交流上它为50V,为什么会这样?请明白人给我讲讲。

网友A:
一般它的输出是直流的,我也不懂这是啥回事.把一个输出强制了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用软件把一个输出强制成1

网友B:
串个电容看看交流是多少.
直流好理解.

网友C:
知道的说说,偶也听听!
→我  ●-(不许动!)    ● ←:你:
    █┳          ┗█┛
    ┏┓            ┛┗
打劫!妈的我不要你的钱!我是帅哥,搞对象不?

网友D:
你測試那兩個輸出點,能否畫個示意圖

网友A:
要不然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无交流成份。或是用频率表测一下它的频率。请回贴,谢谢。

楼主:
可惜没有示波器。我测量的两个点是:PLC的一个输出点和PLC上的零线。

楼主:
还有就是电容也不太好搞

网友E: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我来告诉大家:首先PLC输出的应该是DO,是接点信号,根本没有电压,电压是外部。其次,DC23V是正常的,然后楼主又用万用表的交流档去测支流电压,所以就显示AC50V的假电压了,楼主你说对吗?

网友A:
我有点赞同9楼的观点。

网友F:
怎会有这种测量的呀??????????
PLC中用了开关电源,同进来的电是隔离的,你这样测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G:
你们好,我赞同11楼的说法,测他的电压根本没意义。
首先你要看PLC输出是什么型的,如果是继电器输出,那它知识代表一个开关,如果是OC门或晶体管输出那它有直流电压24伏。

网友H(2005-12-03):
有关此PLC,非彼PLC!
本人同意zheng423的说法.当你只给PLC加了一个电源(220V)以后,强制的输出点一般只是继电器的ON和OFF,你测的电压是输出点对电源的,干扰而已!具体输出电压取决于你在输出COM点加的电压是多少,当然要看PLC的输出触点容量是多大.再具体分析.

网友I(2007-04-26):
PLC输出的是开关量,电压是外加的电压.不知道你测量的是什么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