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8):
我最近重装系统XP+SP1和江民2005后上不去FTP了,求高手指点,有人说是防火墙的问题,我关掉后仍不行,不知是什么原因,原来可以的呀,例如上亿万电器的FTP,很快的,现在用什么也上不去了,PLASHFXP也不行了,不知何原因,请帮忙。

网友A:
那一定是你的FTP。21端口没有打开,是防火墙关闭了!
如果想打开,看你是通过什么上网。如果有路由器。需要在路由器里打开(如果防火墙也关了,也是要打开了),如果是直接通过你的电脑,你需要在防火墙打开·!

楼主(2005-06-05):
问题解决了,我重新改回工作组的名字,就好了。我看到用同一个路由器的另外的电脑能上的,就试看重新安装连接向导,并将名字改一下,重新启动,成了。不知为什么我重装系统后做的网络连接不能用,害的好苦。也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