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5-04-28):
电动机的星/角转换,以及绕线电机的转子绕组切电阻变速,的工作过程都需要用接触器,短接三相绕组抽头改变定子接线放式,及转子饶组三相电阻的切换。为什么都采用角接,而不采用星接。采用角接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这是电动机的两个问题  1  定子绕组抽头改接是电压的变换,要是电动机名牌额定电压 和你使用的电源电压相符 ,名牌所标星接 这样就不能使用星/角转换。要是三角接线就可以用星降低电压启动 ,角运转。

2  对于转子绕组三相电阻的切换,一般不用三角切换即这叫不平衡切换法, 一般用平衡切换即星接法。

楼主:
短接线的接法,是用交流接触器上端,1 . 3  . 5。下端,2  .4.  6 端子

星接将,1  .3  .5 用导线短死。电机定子,或电阻。三根线分别接。2  .4  .6  。

角接将,1.   3   用导线短死, 4 .   6  用导线短死, 2 . 5  用导线短死。  电机定子,或电阻,三根线分别

接。(1 .3) (4 .6)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