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8):
有几个S7-200的问题, 请教各位大虾,
1. 我使用的是EM235模拟量的模块, 想做一个对模拟量采样64次的算术平均值程序, 但我看软件里面有个模拟滤波器, 想知道这个滤波器跟自己做的程序数字滤波器有区别吗???
(我看到书上说通道的模拟滤波器出来的好象也是一个模拟量的均值)

2. 如果我用一个加权平均值滤波的话, 要用10个数据, 那我是不是要先开辟10个数据区,先存好这10个数据, 然后再加权值计算???(不知道这10个数据怎么放置,好象比较复杂)

楼主:
还忘记了一个问题:

模拟量转换后是一个左对齐的12位数字量, 那我在CPU中处理后是不是要移位把后面低位的0 ,给除去啊,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解答一下啊, 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