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8):
一台CPM1A-30CDR-A,可正常使用,但不能通过RS232C(接线正确)及CPM1-CIF01与电脑连接.CPM1-CIF01开关拨到HOST LINK,软件为CXP2.0,采用SYSMAC WAY方式,CPM1A CPU30,COM1.把超级电容拆下并放置10分钟,之后与电脑连接.RUN灯灭,COMM灯灭,ERR灯亮,各输入指示灯无应,还是与电脑连接不上.由于无手持编程器,怎样才能恢复,有没有别的办法?程序和数据是不是全掉了?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用手提電腦連線對不對?

楼主:
暂没有手提电脑.多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