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8):
我现在想利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但咨询一下PLC经销商说要用扩展模块,我想知道如果用扩展模块,PLC如何编程?另:如果不用扩展模块,而是直接用PLC基本控制单元能否实现?是否需要步进电机驱动器?
谢谢哈!

网友A:
用PLC不能直接实现步进控制

网友B:
PLC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如OMRON的,可以控制三相六拍的步进电机,PLC本生带有步进指令,不过脉宽调整范围相对小了一点,具体看你应用在那方面了.

网友C:
fm354,不可以吗?

网友D:
PLC控制步进电机是可以的,但PLC是要通过步进电机驱动器才可以,直接用PLC来驱动步进电机还没有听说过

网友E:
一般PLC的输出功率太小,只是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西门子的脉冲输出指令在哪里呢?我怎么没有看到?
请指教!

网友F:
可以使用FM357-2.

网友G:
SFB43是做脉冲输出的,step7的文档里有详细介绍。

网友H:
你要是有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用PLCS7-200控制,
S7-200有两个脉冲输出口!
PLS指令就可以输出!
有单段脉冲和双段脉冲!
脉冲输入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端!
是否构成精确的位置控制呢!?如果要构成的话,你还得选择编码器!

网友I(2005-07-30):
plc-------nc112 位置模块------驱动器-----步进电机

网友J:
用步进电机驱动器加S7-200就行了,因为S7-200可以输出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