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8):
三菱PLC有右一条数据传送指令,mov
比如:mov k0 d123是把立即数送到特定的存储区;我在修改机台程式的过程中碰到过这样一条指令MOV K0 K1M450,我不明白K1M450代表什么意义,从程序的整体看来,K1M450是作为数据存储区在使用,但是M450也有用到。所以,在下想请教大虾,这条指令的意义何在?

网友A:
k1表示4为数据,k2就表示8位

网友B:
M453,M452,M451,M450(从高位到低位)这四个二进制位(半个字节)被置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