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C65N和C32N的区别?

楼主(2005-04-28):
同样是梅兰日兰的产品,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呢?
 请熟悉设备的同志们解惑一下.

网友A:
它们都是三相带零线的空开,工作电流分别是65A、32A

楼主:
还有谁知道
引用 网友A:
它们都是三相带零线的空开,工作电流分别是65A、32A
不是吧,它们也有单相的,额定电流也是各种各样的。

楼主:
我自己找到一些:
更多更全的选择范围与更强的性能,满足不同领域对配电的要求。C65系列产品的分断能力,耐冲击电压,过压保护,快速闭合等主要技术参数都比C45有明显提高;同时也啬了产品品种,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提供更丰富更方便安装的辅件及附件,真正满足自动化控制的需要。在人们对电气产品的安全检查要求越来越高的同时,大家对安装也希望越来越简单。C65系列断中器在对辅件及VIGI漏电保护附件的安装上做到既安全又简单,可以不借助任何工具,直接安装。同时这些丰富的辅件。如OF辅助接点、SD报警接点、MX+OF分励脱扣单元、MN欠压脱扣单元、和CT接触器、TL继电器、IH定时开关IHP可编程定时开关、可满足自动化控制系统的要求

网友B:
你这人好无聊,自己还能找到这么多,别人对你说你不信,既然你知道还有单相的 那你还这样问,什么c65N   c35N 的  型号上面就没看到 p2 p3  p4 什么的?
型号没搞明白 还好意思问。

网友C:
C65最大电流65A,C32最大电流32A

网友D:
65和32是指各自外壳最大通过电流值.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但没听说梅兰日兰有C32,C45倒是用过。
梅兰日兰的断路器分电机保护和照明保护,N是照明用的、AD是电机用的。

网友F:
C65,C32都是小型断路器,都是最大63A。
不同的是C65是家庭用
           C32是工业用

网友G:
没什么区别,C32其实就是45,施耐德公司换了一个名称

网友H:
C65已替代C45,但分断能力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