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8):
前两天俺接了个降压启动电路。靠上电启动后在转换的瞬间跳闸。我当时我蒙了。查了一次接线没问题啊。看了PLC程序也没问题啊。就是少了一个互锁。可我在PLC程序内已经有了啊。我晕倒啊。大家知道原因吗,

呵呵这就是PLC工作方式和继电器方式不同。而我们已经习惯了继电器的工作方式。虽然在PLC内部已经有互锁接触器也只能有一个吸合,但是它们再转换时是同时进行的。就是形型的断开,三角形的吸合。,如果你切断一次电源用表测量,永远测不到短路。但是一次有电时它必定短路,这个短路是由于接触器在动作是拉弧而引起的。如果在硬件上进行互琐,那只有当星型的断开,常闭点闭和三角形的才能吸合。它们之间有一个时间差,

网友A:
楼主能否再详解一下?

网友B:
你外部接触器上不互锁吗?

楼主:
呵呵。菜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啊。我的水平不够啊。只能大概的说一下。就是在星型转换为三角型的那一瞬间。由于外部没有互锁,而PLC内部的工作原理又和继电器又有区别,所以内部加的互锁触点没有一个时间差,所以三角型的接触器和星型的同时动作。在接触器动作的瞬间触点表面产生拉弧现象,该断开的没有完全断开(电弧没有完全消失)。所以就砰

网友C:
呵呵~~~典型的PLC程序设计不合理~~ 应该在转换的时候加进一个时继。

网友D:
我看典型的PLC继电器好像没有互锁的,应外面接触器要加互锁。

网友E: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是三相阀开关控制,也是因为换相拉弧,因此烧了接触器(有热继时,则是热继保护),这时即使有外部联锁,但用于自控时,其切换速度会很快,仍有控制时产生拉弧短路的问题,要在控制逻辑中,要加上断开完成时,再接通的时序。这样就可保证换相的正常。

网友F:
那可能要用时间来控制转换

网友G:
在PLC程序里加时间继电器线圈

网友H:
对 要有延时

网友I:
在外部加个互锁不就搞定了。

网友J:
用PLC做星三角也太浪费输出点了吧?

网友K:
我也想多了解一下PLC,那位大虾能够赐教吗,在下将感激不尽

网友L(2005-11-25):
必须在程序中同时有互锁和延时程序
呵呵

网友M:
PLC有个非常个性的特点,就是顺序扫描,而这个扫描周期速度非常快,比较接触器的速度来说,几乎就是断开同时下一个周期就到了接通,不短路才怪。所以一般在PLC电路中,即使有软件连锁,硬件连锁也是不能省略的。

网友N:
PLC需要加延时 接触器不用因为它有个时间差

网友O:
的确如此,仅仅在内部加互锁是不够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M:
PLC有个非常个性的特点,就是顺序扫描,而这个扫描周期速度非常快,比较接触器的速度来说,几乎就是断开同时下一个周期就到了接通,不短路才怪。所以一般在PLC电路中,即使有软件连锁,硬件连锁也是不能省略的。
就是这样滴

网友Q:
有道理哈..在里面转换的时候要设计时间控制!!!!!!!!!!

网友R(2006-05-30):
加一个延时会比较安全一点,尤其是一些很大功率的电机,另外互锁一定要有的

网友S:
楼主搞反了:
PLC串行扫描:继电器并行扫描.

网友T:
永远的菜鸟分析得好

网友U:
呵呵,偶一直认为外部不必互锁,
今天明白了。

网友V(2006-07-23):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动机三相绕组共有六个外接端子:A-X、B-Y、C-Z(以下以额定电压380V的电机为例)
星形启动:X-Y-Z相连,A、B、C三端接三相交流电压380V,此时每相绕组电压为220,较直接加380V启动电流大为降低,避免了过大的启动电流对电网形成的冲击。此时的转矩相对较小,但电动机可达到一定的转速。
角形运行:经星形启动电动机持续一段时间(约几十秒钟)达到一定的转速后,电器开关把六个接线端子转换成三角形连接并再次接到380V电源时每相绕组电压为380V,转矩和转速大大提高,电动机进入额定条件下的运行过程。

网友W(2010-05-26):
硬互锁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