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台机械没有电路图,而且线路比较繁杂,标号不清楚,涉及3台电机和液压油路,检修起来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05-04-28):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你的技术

网友B:
呵呵。这要看运气了。还有你对这设备的了解成度了。我以前在一个小企业做维修时我也碰到过这情况。靠,这小气的老板抠门的很。买来的机床都是80年以前的。比我年龄还大了,不过没办法还是要想办法搞定。先了解机床的操作工艺,这要问操作工了。然后确定故障的大概范围。接下来拿个表,叫个人慢慢查了。
但是查的时候要做好标号。并画好草图,

网友C:
要看你的技术

网友D:
仔细分析,不会南的

网友E:
没图纸时:先查电源,然后从执行机构返查,很快就能摸清的

网友F:
看你经验了

网友G:
先了解操作工艺,根据设备的配置草制图纸,再去查线,核对。

网友H:
找到电源和执行元件,中间的线要是乱就拆了自己重新接,搞一个只有自己看的懂的接线不就行了么?
嘿嘿。。我经常这么干
不过经常被人骂

网友I:
我经常被油压油路给迷住,老是控制正常但是就是不动作(油温升高后压力不足),后来才慢慢摸出点经验,因为油路太多的话,电磁阀动作不是很彻底,油路没有彻底的打开和关闭就会增加我们的检修时间,明明电磁阀通电都动作了怎么回事?所以先检查油路也是比较重要的

网友J:
我单位这种情况在每台机器上都会出现
全是靠摸索
十台机器有四种机型,却只有一种机型的图纸,还不完全一样,
摸情工作流程,然后自已拉电磁阀线,摸油管!能搞定的,思路清晰的不要多长时间的
思路不清晰的先理清思路再去搞,盲目是不行的!
液压只有那几个主要的阀,阀上有油管,电磁阀上有线,卷起你的袖管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