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8):
有没有一种元件或者是模块的,将输入3个信号的通过译码8个继电器输出的!
有点类似于16V8,LS373之类的,只不过它不需要我再去做外围电路,例如什么光藕驱动之类的,我想直接用来驱动接触器!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将输入3个信号的通过译码8个继电器输出的!————此话怎讲?
有点类似于16V8,LS373之类的,只不过它不需要我再去做外围电路,例如什么光藕驱动之类的,我想直接用来驱动接触器! ————可以下单订做啊。

楼主:
用3个信号控制或者选择8种组合的继电器输出,就是这样我需要成品!哪里有卖?

网友A:
你是想做大型的数码显示之类的东西吧?这样的产品好像没听说过。建议你试试用普通译码器驱动干簧继电器。

网友B(2008-02-25):
国内,一般称电力高频开关电源为模块,也有称IGBT为模块.

网友C:
PIC16F+UN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