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9):
1。无感矢量控制的低频力矩远大于控制,但决非以用手抓电机轴是否能握住所能判别,事实上,V/F控制只要有足够电流,轴上也能输出一定力矩。
  2。无感矢量控制必须有电机的最基本参数(电即额定电压、电流、转速、频率、定转子电阻等。)。
  3。无感矢量控制变频器一般有通用V/F控制和无感矢量控制两种控制方法的选择参数。
  4。无感矢量控制无论在任何频率下运行,只要电机空载,输出电流一定为电机空载励磁电流(大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3左右),这一点与V/F控制有本质区别(V/F控制在低频时为获得足够力矩,即使在电机空载时电流也很大这会导致电机发热)。
  5。无感矢量控制不需要“转矩提升、V/F曲线选择”这样的参数,如果电机空载,变频器在1Hz运行时改变“转矩提升”参数的设定值,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会相应变化,即可判定变频器为V/F控制。
  6。在低频1Hz运行,大幅度改变电机的负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果没有相应的大幅度变化,则是V/F控制。
  方法4~6是区别无感矢量控制与V/F控制非常有效的方法,而且是没有例外的确定性的结果

网友A:
观点独特,感谢楼主。设精(设为精华)!

网友B:
哈哈,楼主终于按捺不住,抛砖引玉了。可是我觉得楼主的观点值得商榷耶。有没有人看出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呀?期待中。

比如说:“无感矢量控制无论在任何频率下运行,只要电机空载,输出电流一定为电机空载励磁电流(大约为电机额定电流的3/1左右),”这里面没有什么问题吗?

再比如说:“在低频1Hz运行,大幅度改变电机的负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果没有相应的大幅度变化,则是V/F控制。”果真如此吗?

我也很感谢楼主的抛砖引玉,确实提供了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楼主:
关于3/1已更正!感谢斑竹纠正!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希望我这块砖能引出大量的玉

楼主:
由于是转帖所以难免会出现漏洞!
关于:“在低频1Hz运行,大幅度改变电机的负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果没有相应的大幅度变化,则是V/F控制。”这一条,我感觉应该是输出电压!毕竟电机上是感性负载,应该是先有电压后有电流.而且在电压不变时,加大负载(即功率增加),根据能量守恒,电流也会增大.
PS:矢量控制区别于V/F控制的一个特点便是电压和电流不再是按固定的比例输出,而是在保证频率的前提下,根据负载的变化改变电压

网友A:
“漏洞”也欢迎,都不“漏洞”了,那些爱“抬杠"的人就不来了,哪里还有人气?

楼主:
顶到前面去!   看看有没有更多的意见! 呵呵

网友C:
在使用矢量控制之前需要对电机进行自整定,将电机参数(额定电压,电流,定转子阻抗等)写入变频,矢量控制是将电流分解成激磁电流,转矩电流,故当负载减轻转矩电流变小,电流变小,转矩增大转矩电流变大,电流增大,所以"在低频1Hz运行,大幅度改变电机的负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如果没有相应的大幅度变化,则是V/F控制"的说法是正确的.

网友D:
看看有没有更多的意见
期待中。。。。。。。。。。。。。

楼主:
加入一些矢量控制的知识,以便于讨论.(同样是转帖)

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
  。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
  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同样是在进行U / f =恒定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速度n,并得到对应的控制频率f,然后根据希望得到的转矩,分别控制定子电流矢量及两个分量间的相位,对通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进行控制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消除动态过程中转矩电流的波动,从而提高了通用变频器的动态性能。早期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
  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基于磁场定向控制理论发展而来的。实现精确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需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是很困难的,但人们发现,即使不在异步电动机中直接安装磁通检测装置,也可以在通用变频器内部得到与磁通相应的量,并由此得到了所谓的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它的基本控制思想是根据输入的电动机的铭牌参数,按照转矩计算公式分别对作为基本控制量的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进行检测,并通过控制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的频率使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的指令值和检测值达到一致,并输出转矩,从而实现矢量控制。
  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而且可以控制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准确地输入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需要使用速度传感器和编码器,并需使用厂商指定的变频器专用电动机进行控制,否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目前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中已经具备异步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自动辨识、自适应功能,带有这种功能的通用变频器在驱动异步电动机进行正常运转之前可以自动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进行辨识,并根据辨识结果调整控制算法中的有关参数,从而对普通的异步电动机进行有效的矢量控制。除了上述的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和转矩矢量控制等,可提高异步电动机转矩控制性能的技术外,目前的新技术还包括异步电动机控制常数的调节及与机械系统匹配的适应性控制等,以提高异步电动机应用性能的技术。为了防止异步电动机转速偏差以及在低速区域获得较理想的平滑转速,应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并采用专用数字式自动电压调整(AVR)控制技术的控制方式,已实用化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网友E:
楼主是做变频器的吧?功力深厚呀。

楼主:
只是一个尾巴上还带着蛋壳的菜鸟,还望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F(2005-10-02):
怎么讨论这些呢?
不是技术人员直接看看说明书,技术人员看看软件中怎么处理就不行了.

网友G(2007-01-31):
关于转矩控制的讨论
最近我看到一篇论文,该论文认为异步机的稳态输出转矩必须服从客观存在的负载转矩Tfz,而负载转矩只取决于负载性质,与控制无关。动态转矩是功率控制和转速惯性作用的结果,并自动随转速响应而减小,直至新的转矩平衡时降至零。因此,输出转矩(即电磁转矩)不能成为调速控制量,电机转速只能通过控制机械功率才能调速。
我认为有道理,希望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H(2008-07-07):
受益非浅,不过还是不太明白。
还有更详细的解释吗?
起重中的矢量控制要求电机有详细、准确的铭牌参数,且必须对电机进行自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