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9):
将S7200-CPU224与电脑 通讯时出现错误,显示通讯超时,或地址错误等问题,但我的设置完全按照说明书上的设置的,是否和我的系统是XP有关??

网友A:
可能性不大,我用的也是XP,有可能是你的PC/PPI电缆的BAUD设置的不对,你可以在“控制面板”终找到“PC/PPI”将其BAUD有CPU的一致,或你在STEP编程软件中的“通讯”中选择“与PLC通讯”中选择“搜索所有BAUD”后“刷新PC/PPI”即可(前提是必须与PLC已连接)

楼主:
再问一下,在建立通许时,是否有必要给PLC接上电源??

网友A:
那是必须的,否则的话怎么可以读出数据呢

网友B:
当然要给PLC通上工作电源呀!不然的话,怎么工作呢?

网友C:
各位:三菱PLC-A系列与PC通信怎么弄!

网友D: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可是作了以后没什么反应

网友D:
能否将COM口,PC/PPI/STEP7MICROWIN V3.1的具体参数说一下.我试了多次都不行!!根本就连不上.

网友E:
如果你的电脑只有一个COM口的话,你要设com1,但要注意你的com1不要被其他软件占了,我以前就出过此类问题。我们一般设波特率为9600,所以PC/PPI Cable只有2为on。电脑上local:0, remote:2, interface:pc/ppi cable(com1), protocol:ppi, mode:11 bit, baut rate:9600.
我用的是4.0版本,但应该差不多

网友E:
此为电脑与CPU224通讯,若为226的话,PLC的COM口也要对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