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9):
各位前辈,请原谅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怎样用PLC编程实现执行器的曲线运动,比如两个执行器(一个作直线运动,一个作曲线运动)共同作用写一个S,该用哪些指令,请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去电脑编程论坛 问问看

网友B:
我知道西门子和三菱都有位置控制模块,它可以实现有直线和弧度的!

你可以查查相关的资料看看!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答复,我知道用三菱的定位控制可以实现曲线运动,但是没头绪啊,而且要选不少的模块,不知道如何是好

楼主:
顺便问一句,我的头像很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