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9):
各位高手:
    有谁知道该在哪个网上可以找到电磁继电器和直流电源模块工作原理的电子版。我急用!如果知道,请与我联系,我的qq号是315678393,e-mail是limei7140@163.com.谢谢!

网友A:
Hi!又是你?那课题还没完成?
简单的说,电磁继电器的原理是:线圈通电——产生磁场——吸引衔铁——带动触头闭合或断开。而直流电源模块的工作原理与开关电源的原理相同:震荡——变压(升或降)——整流(不一定带滤波)——电压检测并反馈回震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