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9):
我如何才能知道PLSY指令发出脉冲执行完毕,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我在资料上看到M8029可以表示一条指令执行完毕。
哪位知道如何实现的。

网友A:
LD M0
PLSY K1000 D100 Y0
AND M8029
SET M1
M1 ON 即可判定执行完毕
或通过比较 D8140/D8142 (输出PLS数)与实际应该到达的数目对比相等或大于即可判定.

楼主:
觉得观察D8140会好点,我不知道什么指令在何时还会触发M8029。

网友B:
用比较指令
笨不笨!

网友C:
看你是用Y1还是Y0可看M8147和M8148

网友D(2005-12-10):
m8029导通多长时间呢,它是怎样被复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