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9):
我想在触摸屏上显示星期?怎么设置

网友A:
好象不行.但可以结合PLC就可以吧

网友B:
关于GP的星期设定方法

可以按如下方法设置:
先在GP的LS2062中写入一个当前日期对应的星期数,如果当前为星期天则写入0,如果为星期一则写入1,以此类推。

这样GP就可以以此为基准算出以后的日期对应星期几,运算后放入LS2054。

如果需要显示当前日期为星期几,只需显示LS2054即可

from www.tianren88.com

网友C: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LS00-LS19 这20个系统区的地址定义。其中有关于日期时间等的信息的。

网友D:
呵呵 大家都好利害,我應該可以交接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