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爆问题

楼主(2005-04-29):
变频器在应用与防爆场合,哪些部位最容易产生火花,如何避免,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还有,大家在使用变频器时,其输出线最长你们用到多少

网友A:
防爆我倒是有点点经验。加个大的防爆壳。输出线还是短点好。

网友B:
小于500米啥

网友C:
有人出过主意,为了使变频器到电机的输出线能尽量的短,推荐把变频器放在电机旁边(现场)而让变频器的输入线长一些。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只是潜水泵、井下作业的电机不太好办。

网友D:
变频器与电机连接的电缆长度就好不要超过50m.如果是采用屏蔽线并且良好接地,最大长度应为25m,若配输出电抗器或降额使用电缆长度可达到200m

网友E:
防爆就是想办法让带电的东西和空气隔离,使之没办法形成爆炸条件.另外减少爆炸的损失.
用这个思想去设计.
有问题在找我.

网友F:
防爆的概念是指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热能,电火花被封闭隔离,不至于引燃或引爆可燃可爆的气体。如果外部发生爆炸,那防爆的电器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