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9):
断路器额定电流有框架电流和脱扣电流两种,那么我们该如何选择所需的断路器呢?
 比如, 一台200A的设备,我们该选脱扣电流200A的脱扣电流还是框架电流?

网友A:
脱扣电流200A

网友B:
整定电流200A的

网友C:
框架电流?
是个什么电流,,,请教教我。

网友D:
断路器一般都有好几个系列,譬如63A,100A,400A,600A.....也就是框架电流
而每个系列里面又从小到大具体分为几个档,譬如63A的里面可能包含6A,10A,32A.....也就是整定电流
选的时候应该确定好哪个系列,然后按照整定电流选

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E:
框架电流是指壳体电流,即在这种结构和这种加工工艺下的壳体所能通过的最大安全电流。如4楼所说,600A的框架电流,最大能通过额定电流600A,往下还有几档。

至于脱扣电流,不能简单一概而论,要看你是选用瞬时脱扣还是延时脱扣,保护的是什么设备,如单台电动机的短路保护,瞬时脱扣就应整定为1.35倍(DW系列),DZ系列为1.7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