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9):
单位一条皮带,原来是用一台15KW的电动机来拖动,空转皮带是测的电流是12A,现在才用了变频器来控制电动机,,,,同样的条件测量了一下变频器进线电流,只有2A,,,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得的电流下降了那么多,,请好心的老师教我,谢谢!

网友A:
不太可能。你测量错了。原来的那个电流(12A)差不多,现在的这个(2A)不可能。因为,一个15KW的电机,额定电流大约在30A左右,能使电机转动起来的、最起码的空载电流,大约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3左右。所以你的检测结果肯定是错误的。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有高次谐波存在,采用一般的检测方法,会存在很大的误差。另一方面说明你的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波形,不怎么样呀。可以考虑检测变频器的进线电流。

楼主:
谢谢kdrjl老师的热情回复,我也知道不能测量变频器的的出线电流,所以我是测量的变频器的进线电流,,,,但是的确是2A,我的领导还问我,这可能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向领导解释!

网友B:
变频器的进线电流一般情况下就是小于出线电流

网友B:
根据能量守恒!出线的电压越低,进线的电流越小

网友C:
变频器的频率是多少呀?负载不重的话也是有可能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根据能量守恒!出线的电压越低,进线的电流越小
说的有道理!我的说法确有不妥。还是应该比较电机的电流。因为交流电机的激磁电流(近似的空载电流)就是其额定电流的1/3左右。15KW的电机空载电流不可能会是2A。

网友D:
2A不太可能 可能是你测量错了吧 变频的空载电流就有那么多

网友E:
要么在变频器里直接观察输出电流吧,这种情况一般的仪器都不好用。

网友F:
我想没有测量错,前几年单位75kw电机用变频器时输入电流比输出小很多,而且输入与以前没用变频器时也小一半左右,一直想不通?

网友G:
路过。以前看过一个类似的问题,忘了别人怎么答的了,只是记得测量这个电流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表,要不然有很大的误差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同样条件是什么同样条件,如果出现了空载低速运行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不知道你所说的皮带惯性大不大,如果不大,哪怕比工频时转速低10%,电流下降也很厉害,实际情况比较复杂,电机输出功率跟转速的关系,间与比例和立方的关系,所以你仔细观察一下,系统转速有没有降低,按我个人的思维,作为一个系统,从节能角度,需要在空载时降低转速,以期节能,这个过程恰似自动扶梯的节能原理

网友I:
我有点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J(2005-08-11):
一般来说是有功和无功的原因,变频器的功率因数很高(可达0.95以上),而电机要低一些。再有就是可能测量仪表的精度问题。

网友J:
一、变频器的功率因数高(0。95以上),所以输入电流要小一些。电机的功率因数要低一些。
二、测量仪表误差。

网友K:
空载时也是50HZ运行吗?如果是,应该是不可能这样小电流的。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小的原因应该是变压变频产生的,能量守恒,电压降低了,电流肯定要上来,用仪表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要用谐波表测才准,变通万用表可能不准。

网友L:
变频器的进线电流也不是正弦波的,因此,用电流表测量是不准的,采用真有效值电流表测试才行

网友M(2006-11-14):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同样条件是什么同样条件,如果出现了空载低速运行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不知道你所说的皮带惯性大不大,如果不大,哪怕比工频时转速低10%,电流下降也很厉害,实际情况比较复杂,电机输出功率跟转速的关系,间与比例和立方的关系,所以你仔细观察一下,系统转速有没有降低,按我个人的思维,作为一个系统,从节能角度,需要在空载时降低转速,以期节能,这个过程恰似自动扶梯的节能原理
比较有道理。

网友M:
最近恰好用ABB 550的变频器做了台牵引机,15KW空载电流确实就是几个安培,不过应当是在相对低速的情况下。

网友N:
应该有这种可能
测量到的电流是进变频器进线的电流,不是电机实际电流
电机在低转速时的电压也不是额定电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网友O(2006-12-16):
空载时是15HZ左右还比2A小呢.我试过22KW电机空载时是15HZ,电流只有2A.
创新理念!不断进步!

网友P(2015-09-24):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谐波含量大,普通的钳形表根本测不准。用动铁式的仪表可以测,指针式的仪表

网友A:
回复 网友P:
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大,不能使用普通的钳表测试,而输入电流的谐波都是低次的,用普通钳表测没问题,如果变频器的输入加了电抗器,则在电抗器的输入侧就是正弦波了。

网友Q:
有很多的测量法呀,学习了

网友R:
主要是工作频率楼主没有说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大,不能使用普通的钳表测试,而输入电流的谐波都是低次的,用普通钳表测没问题,如果变频器的输入加了电抗器,则在电抗器的输入侧就是正弦波了。
不是说在一个供电系统内如果使用大量的变频设备会使系统产生高次谐波的吗?好像是三次和五次波,这是在某个资料上看过记不清楚了。

网友T:
变频器可以控制电流的,电流和负载有关系。不用变频器时电流一般都比使用变频器电流要大的。

网友U:
用机械式电流表测,电子式电流表容易被变频干挠而测量不准

网友V:
  大家没有注意的原因是,他的这台机器负荷很低吧,所以,电流只有2A也是正常的

网友A:
呵呵,好事呀,省电了不好吗?但是不是测的数据不准确,就不知道了。

网友W:
变频器的电流是不能用钳形表来测的 测出来的肯定是不准的 一般变频器都能看到运行电流的 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X(2016-02-18):
都知道是省电的

网友Y(2016-03-19):
正常,计算一下就明白。1.732*0.38*2=1.32
1.372*0.38*12*0.248=1.95KW
由于变频力率接近1。而电动机空载力率约0.248。你变频不到50HZ就有可能2A。很正常。

网友Z:
引用 网友Y:
正常,计算一下就明白。1.732*0.38*2=1.32
1.372*0.38*12*0.248=1.95KW
由于变频力率接近1。而电动机空载力率约0.248。你变频不到50HZ就有可能2A。很正常。
变频器力率接近1,电动机是感性负载,那是不是在普通场合下,变频器的就会比不用变频器省电呢(功率因数提高了)

网友AA:
低速 空载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AB:
不可能吧不会低那么多

网友AC(2016-08-13):
很正常的    这里有个无功功率电流   电机接工频的时候这个电流大部分是无功电流   电机接变频器的时候  这个无功电流就不和电网流动了   在和里面的大电容在流动  所以进入变频器的电流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