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9):
我单位的三菱FXoS使用电压220V,为什么老是烧电源板!请各们师傅讲解!!!

楼主:
另外那位大虾有电源板卖?多少RMB?

网友A:
电压不稳;
有条件的话加装一个稳压器或换成DC24V电源的FX0S;
这样就算烧也是烧给PLC供电的开关电源;

楼主:
谢谢!!
那我加装个220V变成110V变压器也行吧!我看它的电源是85~246V的!

网友B:
呵呵~~那样可能会更容易坏~~  电源开关管的接通时间变长了~~(你的产品大约用了多长时间了?  ~~可能是整流电源滤波电容器变质,会引起经常损坏电源板的.

网友A:
呵呵;
最安全的办法是用DC24V电源的FX0S;

网友C:
用DC24V电源的plc

网友D(2005-06-24):
用DC24的太占体积了   治标不治本  呵呵

网友D(2005-09-20):
我现在的办法是用隔离变压器  电压输出为200V就OK极了

网友E:
用110v电源比较好
我这里60台设备用S7-224,电源采用380/110供电.5年来没有损坏

网友F:
买的是不是水货
型号后带不带001

网友G:
换个场效应管3n60或6n60,3w2.2欧电阻.然后将电源换成110v,本人处理过多个.

网友H(2005-11-23):
使用环境不好。没有买的。给你修可以
yan rengc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