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楼主(2005-04-29):
前两天因plc竞赛,培训时把plc给烧了。能看到q端输出指示灯亮,但就是没有输出,据说要返回原厂去修?最担心的是给老师带来不好的影响啊!

网友A:
这种情况不太严重的.没有必要返原厂修了,自己弄一弄就好啦!

楼主:
怎么不严重呢,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呢。是西门子s7-200的,老师说可能是输出电路出了问题。 要返回原厂去修。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就怕会影响到他了。

网友B: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它的输出指示灯是怎么一个亮法:是只有一个亮,还是全部都亮,是一直亮,还是在给定了输入后才亮?如果是在给定了一个输入信号后,输出指示灯亮,但没有输出这种情况的话,就好办得多;你得先把故障现象描述仔细点后我们才好正确地进行故障诊断;

网友A:
是啊!
你说清楚点,是什么情况下烧的,在运行的时候是不是其他都正常只是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