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4-29):
请教! 本人有一批机器PLC是FX1N-60MT,请问:是否可改用单片机替代?
    哪位有该替代产品请联系!

网友A:
主要看你的设备;
不过60点的PLC用单片机就算能实现也比较复杂,看你的编程水平了;

网友B:
核算技术指标和经济指标再定.

网友A:
如果你的用量非常大的话,可能用单片机开发会降低成本,但要考虑技术能否达到要求,还有就是抗干扰、电磁兼容等问题等问题;

网友C:
如果用单片机来实现,可以实现成本降低,如果没有几块的话,就不必麻烦了,如果只是一般的逻辑编程,不会很难的。

楼主:
我用的数量比较大,每次需50部,不知价格需要多少?关于程序方面都是一般,关键是有两个步进脉冲输出,控制两个步进马达,另有两个两位拨码开关.